InduSoft项目如何与外部程序作数据交换 ?

楼主(2014-07-15):
InduSoft项目如何与外部程序作数据交换 ?

网友A:
ICPDAS 提供Shared-Memory之OCX组件方式,来达到InduSoft与外部程序快速地交换数据,使用方式如下:

(1) For PC平台:

请至http://www.icpdas.com/products/Software/InduSoft/indusoft.htm#pack中,下载SHM套件(包含ActiveX组件及相关说明/范例)。

(2) For CE 平台 (PAC控制器):
使用者在加入InduSoft DCON Driver后,可参考其Help檔之第8节 - 8.Data Exchange with Users’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