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设备应用

楼主(2014-07-15):
伺服应用在贴标设备上面,一上电驱动器就报位置超差错误,原因何在啊

网友A:
上电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嗡嗡的响声?

网友B:
朋友,我们也在做贴标,是工厂,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B:
1423790549,可以常联系.

网友C:
这种异常,初步判断应该是伺服异常。楼主描述不够详细,是新设备试机时报异常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报这个异常?

网友D:
看看偏差计数器是不是设置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异常,初步判断应该是伺服异常。楼主描述不够详细,是...

新设备试机,情况是设备一上电,伺服使能,设备在回到原点的时候,伺服不能停下来,过冲撞到边上,然后伺服报位置超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偏差计数器是不是设置的太小了。

应该不是,改过以后也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种异常,初步判断应...

 1.你给伺服加使能

 2. 先不要复位,写个简单的正负方向点动程序

3. 点动操作,如果发现点动过程中,停止点动不停下来

4.你可以考虑3点原因,1:你软件没有结束发脉冲信号

                                          2:伺服有问题(伺服设置模式是不是跟你的PLC设置是不是一样

                                                 单脉冲还是双脉冲)

                                           3:接线是否问题,PUL DIR 信号 电平是不是不一样,是否串接电阻

5.在此不知道你的具体控制方式,PLC 伺服用的什么型号,只是简单罗列一些简单方法。具体可以联系QQ:54648358(本人熟悉运动卡、PLC软件编写,大 中 小 型项目有需要PM    QQ:54648358)

网友F:
有三点:

1、原点开关坏,到达原点,光电开关未给信号;

2、原点开关正常,回原速度太快,导致冲过光电开关,撞到机械可能报位置误差或者过载,可以降低一下回原速度;

3、适当增大伺服增益,提高响应,可能效果会好点;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