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流报警

楼主(2014-07-15):
变频器报警说电流过大,可能是电机的什么故障啊,会不会是匝间短路,引起处理减小,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A:
电机电流过大有2种:

1、电机或者电缆异常;

2、电机负载过大;

网友B:
负载也会引起电流变大的。

网友C:
电机进水,

线圈匝间短路

负载过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流过大有2种:1、电机或者电缆异常;2、电机负载过大;

电机过流会干扰到继电器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