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反馈脉冲

楼主(2014-07-15):
我用的plc型号是CP1H-XA40DT-D,松下A5的驱动器,将编码器和电机连接起来,说明书上说可通过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检测确定电机的移动距离,怎样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接到PLC呢?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在PLC上增加一个高速计数模块,差分型的,伺服驱动器上有高速输出模块,是差分型的,再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电机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一般的系统都不用做这种闭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