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14-07-15):
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功能差异: 断路器具有很强的灭弧功能和各种保护功能,可以在带负载下关断;隔离开关不具有灭弧功能,只可在小负载的情况下关断。

2,零序电流指的是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上中性线上的电流,理论上应为0。

断路器可以断开电流,但看不到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可以断开电压,并形成明显的断开点. 零序电流是指流过中性线的电流.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如发生线路接地故障就会产生零序电流.

断路器可以带负荷操作,不能但它有明显的断开点是再检修等短点的时候起隔离作用的.

隔离开关是电工操作规定的,在维修线路时要有明显的断开点.而且不能带载分合!待线路维修完毕后才合此开关.而断路器则可以带载分合,

一般两者配合使用.(因为断路器断开时没有明显的断开点,不符合要求.)

断路器有短路保护功能,隔离开关没有;断路器是用来保护线路或者设备,功能强大隔离开关是用在开断小电流或者为检修实现明显断点,没有保护功能;隔离开关:类似闸刀开关,没有防止过流、短路功能,无灭弧装置;

断路器:具有过流、短路自动脱扣功能,带有消磁灭弧装置,可以用来接通、切断大电流;空气开关:断路器的一种,它的灭弧装置暴露在空气中,

在空气介质环境中就可以完成消除电弧,这类电器一般多用于低压回路。中高压线路的断路器,多采用在油、SF6气体介质中或在真空环境中完成“接通”、“切断”电流的动作,这种环境下,电弧很难存在或持续。

一般情况下,隔离开关不能用来接通或切断电流,它仅仅是在断路器断开的情况下分断,提供一个明确的断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