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800C-P能和笔记本连接监控PLC吗?

楼主(2014-07-15):
请教:笔记本能不能和海泰克PWS6800C-P通讯监控FX3U-60MR?

楼主:
看论坛里的贴说海泰克没有穿透功能,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笔记本监控PLC呢?

网友A:
PLC 自己的软件监控

网友B(2014-10-17):
使用串口通讯不管是RS232还是RS485/422,是不行的。

用以太网通讯是可以的,但是那样的话人机用PWS6800C-P是不行的,得用6800C-N。

三菱的FX3U-60MR不知有没有以太网口,必须要有以太网口,设置在同一个网段才可以。

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属于星型网络结构了,跟串口通讯就没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