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224XP还需不需要电池才能断电保存

楼主(2014-07-15):
目前市面上的的224XP还需不需要电池才能断电保存?采用默认设置或修改哪个设置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A:
西门子200PLC可以设置MB0-MB13合计14个字节掉电永久保持,只要简单设置一下。

如果需要保持的地址多,那么需要简单的编程。

官网上有掉电保持库。

网友B:
应该需要的。

楼主:
我想知道 的是VB字存储区,西门子的还真是不方便啊。那一般做系统难道都配电池了?我看好多程序都是没有类似存储的那些程序。

网友(2014-09-09):
应该需要。。。。。。。。。。。

网友C:
西门子200秉承了德国佬一贯风格:不会更新改变除非再开发个型号。

当然利弊都有,保证了产品一致性、杜绝改动造成未知隐患;不利用新技术新器件、死板。

楼主(2014-10-22):
绝大部分的PLC都把电池作为标配,只有200的PLC这样

网友D:
西门子200PLC可以设置MB0-MB13合计14个字节掉电永久保持,只要简单设置一下。

网友E(2014-12-01):
dsd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F:
西门子200PLC可以设置MB0-MB13合计14个字节掉电永久保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200PLC可以设置MB0-MB13合计14个字...

 再多就需要设置SMB31和SMW32了,手册上写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