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能与兼容标准 MODBUS RTU协议的仪表进行RS通信吗

楼主(2014-07-15):
您好,FX2N+485BD能与兼容标准 MODBUS RTU协议的仪表进行RS通信吗?为何我参考以下<计数器通讯协议>编写的梯形图,D8120=H0C81主机发送命令 01 03 00 01 00 01 CA D5   读1号从机 0x0001 计数值PV寄存器数据。返回的都是不停改变的不规则数字?您能否参考以下<计数器通讯协议>帮我编写,读1号从机 0x0001 计数值PV寄存器数据的参考例子程序?还望您不吝赐教!

 计数器通讯协议

一、通讯数据的类型及格式此系列使用异步串行通讯接口,接口电平符合标准 RS485 规范。通讯传输兼容标准 MODBUS RTU协议,其帧数据格式为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通讯传输数据的波特率为 4800或9600Bit/S 可设置。

 二、表地址(1个字节)地址范围 1-247。)。功能码(一个字节)功能码定义     0x03  读寄存器  读取单个或多个寄存器的数据0x10  写多路寄存器  把 n 个32 位二进制数据写入 n个连续的寄存器中例如:主机读从机OUT2报警值寄存器数据。主机发送命令 01 03 00 05 00 01 94 0B地址域  表地址  0X01  功能域  功能码  0X03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字节0X00   低字节  0X05 读寄存器数量  高字节0X00   低字节  0X01  CRC 校验码   低字节0X94   高位H  0X0B注:以上例子是读取单个寄存器数据的命令格式,当需要一次读取多个寄存器时,只需要确定寄存器首地址(读写顺序由低地址到高地址)和读寄存器个数,就可以连续读取多个地址连续的寄存器数据。返回数据时,数据排列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三、仪表参数地址   0x0001  计数值PV  long  -----  R  保留 3 位小数  *PV、PS1、PS2 等参数默认保留 3 位小数。实际数据=返回数据或写入数据/1000。如读 PV 寄存器返回数据=1,则实际PV值=0.001。同理向PS2寄存器写入1000000,则实际的OUT2设定值(PS2)=1000.000(小数点后保留的有效显示位数,由仪表DP 菜单进行设定)。

楼主:
前两天一直登不上工控网,以下是三菱官网的答复,只能这样吗?

网友:
回复人:FXPLC-admin 发帖数:3701 注册时间:2008/9/4 编辑删除引用 [第4楼]

您好,FX2N-485-BD没有MODBUS协议。只能考虑尝试使用无协议通信功能(RS指令)。您可以先看一下《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 (通信篇)》(手册编号:JY997D19701L)F-1页开始的内容,了解一下无协议通信功能(RS指令)。另外,如果用FX3U的PLC,可以加MODBUS通信的扩展,用MODBUS通信功能。这方面可以先看一下《FX3S·FX3G·FX3GC·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MODBUS通信篇》(手册编号:JY997D49601A)和以下链接的帖子: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bbs/bbs_topic_view.asp?BoardID=102&PostID=2904手册下载页面链接如下:http://www.meach.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感谢您对三菱电机自动化产品的支持。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

网友A(2015-01-13):
最近我也在做FX3U带FX-485BD模块,MODBUS RTU协议和温控仪通讯,刚去三菱官网,看到了楼主的问答,

敬佩楼主啊,为了探索工控技术作出的努力

继续去查资料了,看到底是哪部分影响到我的通讯测试程序

网友B(2015-02-12):
敬佩楼主啊,为了探索工控技术作出的努力

网友C(2017-12-14):
引用 网友B:
敬佩楼主啊,为了探索工控技术作出的努力

网友D(2018-08-30):
您好,FX2N-485-BD没有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