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主站与扩展IO模块用485如何同讯

楼主(2014-07-15):
我有台 S16ZS220R 的主站  和扩展IO模块 H16XDT 用485如何通讯  用Modbus通讯 怎么读和写扩展模块的输入和输出 求详解

网友A:
谢邀!!

举个模块上的X0输入控制模块的输出Y0吧!

1,用MODR指令吧X0-X7的状态读回来,放在M0-M7,即M0对应摸块的X0,以此类推;

2,把M0的状态用MODW指令写到模块Y0对应的Modbus地址80(十六进制的50H)中;

(开关量模块H16XDT的参数可以在编程软件帮助(H)- 帮助内容 - 硬件手册 - 扩展模块参数 - 3.开关量模块参数表查看;本例16=10H为输入DI 1~64的Modbus起始地址;80=50H为输出DO 1~64对应的MODBUS起始地址)

网友A:
传不了图片上去。给你一个地址 你自己下载程序例子吧!

海为PLC与远程IO H16XDR H24XDR及S04AO模块通讯示例程序.gpc   提取码:k1bz

网友B:
海为公司提供例程的,期待你应用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不了图片上去。给你一个地址 你自己下载程序例子吧!海...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实例已经解决,主要卡在H10=16   H50=80 这个参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