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器中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15):
频器中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的区别,假如一个三相电机功率10KW,额定电流大约20A左右,如果因为机械负载的作用使电机负荷加重(如超过10KW)时间过长电机过热损坏,这是就要采取过载保护,如果因电机绝缘损坏产生相间短路则产生短路电流,这时采取的是过流保护,短路电流比额定电流大的很多。所以过载保护一般都是延时保护,而过流保护则是速断保护。

网友B:
过载保护与过流保护看上去都是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但是有的厂家过流保护也检测IGBT的管压降。过流保护报警的时候经常不一定是过流了,很多变频器的其它故障也报过流。

网友C:
过载有个持续的时间,过流(超过额定电流的规定倍数)到一定时间就过载,这两个在延时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