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070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5):
步科ET070,用COM0口与一块国产仿FX2N做RS485(2线)通讯,接线图如下:

但总是连接不上。请问诸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您好!我们与正品FX通讯是采用RS485-4通讯的接线方式

如果通讯不上 可能是您的仿品的协议与正品的有所差别导致的

网友B:
加个485中继器试试,这儿有卖的www.fucan.com

网友C:
屏里面也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里面也要设置!!!!!!!

触摸屏、PLC都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可能是你的PLC有不支持的通讯格式,试着用默认的试试。两台设备一定要对应起来才行。

网友E:
我也用仿的三菱PLC  穿透建立了 PLC不响应

网友F(2015-03-18):
学习,这种通讯方式。

网友G:
国产PLC用FX1N链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