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柜,高压断路器柜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现在管理我们公司的一个10KV变配电房,里面有一组高压柜,带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的那种,,我知道那个断路器是可以摇出来保养的,,但是我不会不知道怎么把它摇出来的,现在想请教下各位专业人士,指点一下,感谢了,,下面是图片,和工具,                       这是长摇把,不知道怎么用的,,

这个是我们的成套设备,中间就是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这个是好像是接地的,也不会用,

这个小车是托高压断路器的,可不会使用,,

以上是我想要问的图片,,哪位老师能仔细解说一下,怎么把高压断路器摇出来的吗,,大致哪些步骤,这些工具如何配合使用的呢,,真的感谢,,

楼主:
小车上面有钩钩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长摇把是用来分合接地刀闸的。把圆孔上方的闭锁铁片压下就可把摇把插进去了。这种中置柜用起来还是很好的。

网友B:
也不清楚,不知能否按型号找到说明书。

网友C:
先用你第一图中的手柄按照指示把接地接上,再用摇柄(短的,)插入断路器下面中间位置的小正方形中,就能摇动了。注意摇的方向,还有接地必须接上。

网友D:
先按正常操作顺序把电断掉,然后才能用摇把要出来。

网友E:
那个长的摇把是用来分合接地刀的,小车推到断路器前,把它要出来就可以推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摇把是用来分合接地刀闸的。把圆孔上方的闭锁铁片压下就...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你第一图中的手柄按照指示把接地接上,再用摇柄(短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长的摇把是用来分合接地刀的,小车推到断路器前,把它...

谢了

网友F(2016-02-27):
那个工具是用来打接地刀的,不是摇出小车的,先分开断路器方可摇出小车。

网友G:
把圆孔上方的闭锁铁片压下就可把最上面的那个工具插进去了,打到接地位,可以看出你的断路器已经摇出来了,把最后面图片的小车推到断路器柜子中,把断路器的含空插头拔出来,然后才可以把断路器拉到小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