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通讯

楼主(2014-07-15):
AB500 与 AB1500 如何通讯?

怎么用MSG通讯?

网友A:
如何通讯?看你要做什么了。还有你打算使用什么协议。SLC500 5/05的和1500可以使用以太网,其他SLC你可以考虑DH485,DH+,或者远程I/O.这个硬件连接的问题视你自己的硬件定。

至于MSG命令,这就是一个快递员。他给你信封信纸,让你写内容---就是你希望传递的数据地址及长度,让你写送信地址----目标设备是哪个,还有写的是哪些数据地址。

当然快递员会在将信送的过程和是否送达,提供在线查询和短息通知哦。这个就是控制字的功能了。

另外一台设备M1500同样适用MSG指令,只是这个设置为读,因为是收信嘛。同样的要设置收的地址,别人的信不能看啊对吧。还有读的地址以及读完记得回信的控制字。

具体看指令吧 按照我说的希望能帮助你理解。 win7系统不好截图 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