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

楼主(2014-07-15):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在正常生产时正转方向运行,绝对不允许发生反转运行,因为一反转就会撞坏很多的东西,现在问题是伺服电机在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发生反转,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伺服电机在正转运行时突然发转??咨询厂家就说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问题,但感觉编码器它只是一个反馈作用的,它控制不了伺服电机正转还是反转的吧,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找找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A:
刚性问题或程序问题,二者有一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是否有反转禁止功能?如果有的话设置一下参数。

编码器作为主要的反馈原件,是速度环与控制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码器的信号受到干扰,比如说给伺服驱动器发出信号说位置过了,是有可能导致伺服电机反转的。

楼主:
感谢二位大侠的回答,是的,在换伺服电机编码器时可能是未安装好,点动试机时再次出现反转现象,把编码器拆下来重新安装好后,没有出现反转了,但是这样的话,仍然无法保证伺服电机不会在运行时突然反转,感觉只要编码器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反转,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在正转运行中因为编码器故障给不了准确的信号导致突然反转时,伺服电机不会因过载而报警停机的吗????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比较有效的预防措施啊,请各位大侠帮忙想一想,有什么可以禁止伺服电机反转,或发生反转时马上报警停机,谢谢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 驱动器是什么?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值的?可以联系QQ 2713979467,帮你进一步诊断。

网友D(2015-02-01):
应该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是否有反转禁止功能?如果有的话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E(2015-09-17):
驱动器具体型号。

位置环放入上位机系统。

或增大跟随偏差,速度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