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广域以太网多站点监控

楼主(2014-07-16):
摘要:本文以普天路由器、ADSL-MODEM及PC为基本配置,配合28SV+EN01-SL实现PC同时与多个PLC之间的广域以太网远程通讯。在自动化设备远程监控应用中,具有广泛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以太网、监控、PLC、ADSL、路由器、多站点。

一、网络架构及原理:

如上图:若我们要实现PC机通过广域互联网与某一个路由器下面连接的2台PLC分别进行通讯,该如何做到?

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路由器分配出来给PLC主机的IP地址都是虚拟地址,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的。互联网上唯一能找到的地址就是与公网直接相连的ADSL获取的浮动IP(真实IP,也是路由器WAN口IP),当然也可以是到电信部门专门申请的固定IP.。

二、解决方案分析与步骤

1,如上述,PC及无法直接通过互联网访问PLC,我们就需要将互联网能访问到的路由器WAN口IP地址与LAN口IP下的每个端口建立连接路径,因为我们的2台PLC就是连接在这些端口下。

2,首先,我们假定该路由器是可以正常上网,先看路由器的“系统信息”中修显示的WAN口状态和LAN口状态(如下图),WAN口IP为真实IP,LAN口IP为路由器局域网虚拟IP(可自行修改)。

3,再看LAN口设置,启动DHCP为其多个端口分配虚拟IP

4,将2个支持以太网的PLC主机接入路由器2个局域网端口,并设定PLC以太网模块IP地址为DHCP(自动获取动态IP),若模块无法自动获取,就按照上图中路由器分配的虚拟IP,为以太网模块分别设定静态IP。成功后,在LAN口的DHCP客户列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连接到路由器局域网端口的设备IP及MAC地址。如下图,2个PLC主机IP地址分别为192.168.0.51,192.168.0.52。另外一个IP为局域网上的PC。

5,此时,我们就要打开路由器NAT设置中的“虚拟服务器设置”,添加虚拟服务器,如下图。此功能就是建立WAN口与LAN口的连接路径。

内部端口统一为502,因为所连接的设备为台达PLC,支持MODBUS TCP(专用端口号502);

外部端口为WAN口识别连接路径的唯一标识;有的路由器的“虚拟服务器设置”中没有外部端口与内部端口设置,只有一个内部服务端口设置,无法区分连接路径,故不能使用。

如下图中,只要指定访问WAN口,端口号510,路由器就自动将访问信息转发到IP为192.168.0.51的PLC-A主机上;若指定端口号511,则访问路径指向IP为192.168.0.52的PLC-B主机上。

外部端口号的设定需要避开众多已经被定义过的号码,具体可查询《TCP/IP端口号大全》。

此功能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端口映射”。相比DMZ主机映射的好处在于:外网可同时访问多个局域网设备。

6,上述设定完成后,可在“系统工具”中设定重启路由器。

三、解决方案最终架构与实现

1,经过上述6个步骤的分析设置,路由器的路径设置完毕,整个网络连接及IP信息如下图:

2,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互联网远端的PC机上打开WPLSOFT, 设置通讯方式为”ethernet”,勾选指定IP地址“124.78.197.152”,通讯端口填写“510”,点击“确定”,即可上载PLC-A的程序;若将通讯端口改为511,即可上载PLC-B的程序,如下图。

四、总结

该方案可实现设备商对终端用户多站点设备的同时远程监控和维护,方便快捷、安全可靠。简化了设备的调试及维修,也大大降低了设备商的服务成本。

楼主: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好的话,请帮忙顶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8-22):
看起来好复杂 ,得静静的研究几个月

网友B(2014-10-06):
顶完再看,我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的分享,好样的

楼主(2017-06-22):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复杂 ,得静静的研究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ohaohao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