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5KW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今天在一工地遇到一个问题,一个350型号的混林土搅拌机。它的搅拌电机是15KW.它开一会就停机了。在开它还是一样。测它的三相电流都在25A左右。热继电器它也没有跳开。实在找不到问题了。测三相电压只有350V.低的时候只有320多一点。我想请教各位师傅是不是电压低了的原因。接触器线卷电压是380V的。在线等候.没有积分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电压过低,线圈吸合不上,

楼主:
谢谢QCD1987的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没吸合。可能是你空载启动,启动完之后负载较大,线路压降较多,造成接触器线圈不能吸合。

网友C:
电压低,维持不住吸和了。

网友D:
应该是电压太低,你也可以去接触器那里看看嘛,看看是不是跳开了

网友E:
主要问题线路电缆过细放大线径会好些,还有就是线路过长。混凝土越多搅拌负载就会跟着大电流就会跟着大电压就会往下掉。一旦低于接触器吸合电压接触器就跳开了。

网友F:
同功率,在低压下,电流会加大,工地上就这样,将究用

网友G:
绝对是电压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分享一下

网友I:
电压太低,负载大了,电流大,会跳开是很正常的,如果不跳开的话,强制运行太久,会烧坏电机的。如果你那供给的380的电压一直维持在低压状态,可以建议你换个220V的接触器,与之对应的热继电器也要根据接触器的大小来跟换,但是同样也不能运转太久。

如果只是短暂电压过低,那就暂时不要使用, 烧坏电机更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