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数控系统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7-16):
想知道PLC和数控系统联系和区别,谢谢!

网友A:
PLC只是一个设备,数控系统顾名思义是一个系统。PLC是数控系统中常用的控制器。

网友B:
PLC只是可编程控制器,在数控系统中可能使用到PLC。

网友C:
PLC与数控系统的的那些事:

联系:

1、都是控制器。

2、都是计算机技术,集成电路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

3、都服务于工业自动化行业。

区别:

PLC是灵活的工业控制器,可用其设计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类控制系统,控制对象主要是继电器,接触器,阀,信号等等等。PLC与PLC之间也可以联网通信。数控系统是应用于数控机床,数控切割机等机电设备中,主要完成机械加工方面的设备系统控制。可以灵活编程,操作加工可视化。

对数控系统不熟,区别参看。

网友D:
数控系统只是个广义概念,它可以包括各种类型通过计算机数字控制各类设备主控装置,可视化可编程。plc是数控系统的一种类型。它是哪一类数控系统,需要加入一个主语:比如机床数控系统、位置数控系统,家用的空调、洗衣机单片机数控系统等等各式各样计算机设备都是一个数控系统。

网友E:
三菱和西门子都是既做PLC又做数控,真不知道内部怎么分工的,FANUC好像只做数控不做PLC.

网友D:
数控内部的分工就是嵌入式工作系统软件,底层系统软件现在很多用的微软软件,发那科、西门子等近些年很多机型都用的是微软XP。也用DOS操作系统嵌入BASIC,WINCC,linux系统也有,各个品牌自行设计专用工控机以及功能插板。这些数控系统主要硬件除了功能硬件几乎是同家用电脑没多少区别。但CPU用的是早两期的价格低廉。

网友F:
(1)PLC控制步进或伺服,即使加装了“定位模块”;也不能同时带动多台电机、当然也无法同时处理各种复杂的指令。

(2)CNC系统主要由运动控制板卡构成,能够同时“驱动”多台伺服电机、而且可以同时响应各种复杂的加工函数。典型的软件就有MasterCAM、Mach3等!

楼主:
可不可以认为数控系统是高级PLC ,数控系统的CPU比普通PLC的CPU功能强大,精度高?

网友G:
应用行业不太一样,数控系统一般在金属加工行业用的多些,PLC一般用在自动化控制等行业,数控系统一般自带PLC功能;另外数控具有插补功能,但有的PLC虽然有这个功能但目前好像也不怎么强大。

网友H(2018-09-19):
PLC属于逻辑控制为主的现场控制器, 数控系统以数据处理为主,根据高级语言制作的加工文件,适用比较大的加工数据, 数控系统通常要基于PC电脑操作系统来进行开发。

网友I: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