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 程序的帮助看不了??

楼主(2014-07-16):
我之前有的XP系统帮助能看,现在换成32位win7的系统,帮助里面的像“特殊继电器/寄存器”什么的看不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由于安装的缘故?

网友A:
Win7不支持CHM格式的帮助文档,因此需要安装安装微软的KB917607补丁。

补丁下载地址:

32Bit: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A/8/9A8FCFAA-78A0-49F5-8C8E-4EAE185F515C/Windows6.1-KB917607-x86.msu

64Bit: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A/8/9A8FCFAA-78A0-49F5-8C8E-4EAE185F515C/Windows6.1-KB917607-x64.msu

网友B:
1楼版主回答的真及时,这个问题以后也会遇到的,留个脚印

网友C:
直接去安装目录下找那个帮助文件看,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不支持CHM格式的帮助文档,因此需要安装安装微...

网友D:
刚才试了一下,我是Win7 64位系统,GX Developer版本是8.86。帮助里面的都能看,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2014-10-08):
引用 网友A:
Win7不支持CHM格式的帮助文档,因此需要安装安装微...

网友F(2015-04-14):
简直太机智了一定要感谢一下

网友G(2015-07-10):
太感谢了,亲测有用。。。。

网友H(2016-07-08):
1楼版主回答的真及时,太谢谢了,解决了我一直看不了的烦恼

网友I:
被藏匿于暗处的"三菱PLC结构化编程手册-FXcpu"----

找不到就

网友J(2016-09-05):
正好用的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