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干扰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7-16):
压力放大器输出4-20MA 电流(供电为24V)  到模拟量输入模块  当设备里有一台电机启动的时候模拟量信号就会波动很大 令一台电机启动的时候此波动信号会叠加变的更大  两台电机均为变频器控制 当不通过变频器直接以工频运转时干扰消失  工作地和安全地用的是一个地 全部都换屏蔽线 也都独立走线了  还是有干扰。PLC 和24 V 电源也使用了隔离变压器 供电

网友A:
把模拟量输入负端与PLC的M端(PLC本身输出的24V的负端相连),

网友B:
接地不好,跟我以前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压力放大器外壳不要接地试试。

网友C:
在通讯线上加个磁环试试,另外就是根据干扰的波形增加RC滤波回路。给编码器加金属外壳屏蔽。

网友D:
变频器的I/O接口全加隔离模块(光电耦合器隔离)。

网友E:
做软件滤波。。。。。。。。。。。。。。。

网友F:
学习中,置顶一下!!!!!!顶

网友G:
楼主所说的干扰肯定是变频器引起的高次谐波干扰,必须做软件和硬件双层滤波,否则无法消除干扰。

网友H:
变频器引起的 首先要在变频器上 加点滤波器之类的,降低变频器自身产生的干扰,注意地线的处理,从源头上降低干扰。

接着就是 仪表尽量距离与变频器相关联的物件 远一些,比如距离钢板,金属面等远一些,必要时可以用绝缘垫隔离一下距离,降低这种谐波空间干扰,有时候远离5cm 后 这种空间干扰就很低了。

接着就是处理好 电源线,一般多级隔离滤波以后,电源应该问题不大,同样要注意电源线 与 变频器相关联的的物件和走线 要远离。

网友I:
加个信号隔离器,屏蔽线接地。

网友J:
变频本身滤波不够----

网友K:
可以考虑将西门子电源的24V—接地。试过,没问题。

网友L(2014-08-18):
这个问题遇到过,主要是变频器引起的,变频器 做好接地,加电抗器,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M:
变频器的动力线加磁环,线绕三圈;

如果还不行,就将模拟量的线也加一个小磁环试试!

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
屏蔽线接地不错,但是必须做到单端接地,也就是说现场或柜内只有一点接地即可,两端接地会在屏蔽线上形成电位差,造成干扰

网友N:
学习一下,上面高手很多啊。。

网友O:
交流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网友P:
可以并接一个电容试试看,可以滤到一部分的波。

网友Q(2014-10-18):
另外再打一个接地桩工作地单独接,而且屏蔽 从plc端单端接地试试。

网友R: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S:
换个模拟量元件试试,有一部分模拟量元件本身抗干扰性很差。

网友T:
那就是变频器的干扰了,最好是重新布线,远离变频器及电缆。

网友U(2014-11-27):
用双绞线通试试看 吧

网友V: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见过,问题出于变频器,解决办法1:两台变频器并联接地线;要接地良好。2:模拟量给定电线加装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