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LC移位寄存器原理

楼主(2014-07-16):
个人理解为当T37有输入时,将M1.0的值移入V1.0,然后Q0.0接通,T37每次接通,每次将M1.0的值移入一次到V1.0及以后的寄存器里,而且移入以后V1.0就等于M1.0的值,除非人为改变,本来觉得自己理解了。刚看了一个例子:给出的解释是

脉冲数        I0.5值              V20内容

0                     1                 10110101

1                     1                 10101011

2                     1                 10110111

3                     0                 10101110

网友A:
移位指令时这样的,按照你的这个例子来讲,T37接接通后V1.0到V1.5的值分别向左移移位,假设原V1.0--V1.5的值分别是0、1、0、1、1、0,移位之后就是0、0、1、0、1、1,然后M1.0的值存入V1.0,假如M1.0为1,则执行移位之后V1.0--V1.5的值分别是1、0、1、0、1、1,假如M1.0为0,则执行移位之后V1.0--V1.5的值分别是0、0、1、0、1、1。就是这样,正如你看到的例子,还有在例子指令的N处填入的是5,就只移V20.0---V20.4,V20.5--V20.7不会变化。

网友B:
对啊,给出的解释没错啊。他的移位寄存器长度为5,所以前三位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给出的解释没错啊。他的移位寄存器长度为5,所以前...

 感谢楼主,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指令时这样的,按照你的这个例子来讲,T37接接通后...

 感谢楼主细心解答,积分怎么给你啊

网友A:
不给满分啊。。。。。。

网友C(2014-09-02):
如果有硬件,,自己下载以后监控,观察变化,,,(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