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继电器可组成分频器或计数器的电路展示及原理说明

楼主(2014-07-16):
              用直流继电器可组成分频器或计数器的电路展示及原理说明

       搞过电子电路的人都会知道,不管是用电子管、晶体管或集成块组成电子电路中,双稳态电路是经常使用的一种基本典型的单元电路,用多个双稳态电路可组成分频器或计数器。如用4个双稳态电路串联相接,用频率为f信号脉冲,触发第1个双稳态电路D1,其D1输出信号的频率=f/2(即2分频),用D1的输出触发第2个双稳态电路D2,其D2输出信号的频率=f/4(4分频电路),用D2的输出触发第3个双稳态电路D3,其D3输出信号的其频率=f/8(8分频),用D3的输出触发第4个双稳态电路D4,其D4输出信号的频率=f/16(16分频电路)。

        如分别以D1~D4的输出作输出,该电路就成为二、四、八、十六分频的分频电路。如果用D1~D4的输出(0或1)组成一个数来作数据输出,随触发脉冲f的不断输入,其D1~D4的输出状态将以下面的16种不同状态依次循环变化,见下表:

         D4   D3   D2   D1     10进制数    16进制数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0           2                    2

          0       0      1     1           3                    3

          0       1      0     0           4                    4

          0       1      0     1           5                    5

          0       1      1     0           6                    6

          0       1      1     1           7                    7

          1       0      0     0           8                    8

          1       0      0     1           9                    9

          1       0      1     0          10                   A

          1       0      1     1          11                   B

          1       1      0     0          12                   C

          1       1      0     1          13                   D

          1       1      1     0          14                   E

          1       1      1     1          15                   F

        这种用D1~D4的输出作为一组数据输出的电路叫作四位二进制计数器,或叫一位16进制计数器。

用晶体管或用集成块组成的分频器或计数器电路及工作原理,在一般电子线路的书籍中多有介绍,但用继电器组成的计数器,却没看到有人介绍。那么能否用继电器组成分频器或计数器呢,答案是肯定的:能。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一般分频器或计数器都是由多个双稳态电路组成的,如果能用继电器组成双稳态电路,就可以利用继电器的双稳态电路组成分频电路或计数器电路。

     一、用继电器组成双稳态电路:

                      图一、继电器组成双稳态电路图

        图一的左侧图是用含双常开常闭触点的按钮与2只继电器及电阻与电容组成的双稳态电路。

电路组成:J0、J1、为JRX-13F型小型直流继电器,工作电压:J0为18V,J1为24V。J0与电解电容C1、电阻R1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通、断延时时间皆≥0.1秒。

       电路动作原理:开机且未按按钮K1时,J0、J1皆处于断电状态,指示灯D熄灭。

       1、按下按钮K1,其K1_1闭合,由于此时J0常开触点处于断开,故使J0不能得电。而J0的常闭触点闭合,使J1得电吸合且自锁。J1的另一常开触点闭合,使灯泡D亮,由于K1_1为断开,故使J0仍然处于断电状态,只要按钮不抬起,这种状态将保持不变:即J1得电吸合,J0处于断开状态。

       2、当K1抬起时,其K1_3闭合,J1的常开触点处于闭合位,故使J0得电,但由于C1的原电压=0且不能突变,它与J0线圈并联,故J0不能立即吸合,只有当C1的电压充电到J0的最小吸合电压时,J0才能吸合。由于此时按钮K1早已复位(K1_2闭合),故J0的常闭触点断开,不会影响J1的通电吸合。此时电路J1与J0皆处于通电吸合状态。

        3、当再按下K1时,由于J0已吸合,其常闭触点已断开,K1_3触点断开,使J1立即失电而断开,由于K1_1触点闭合,又J0常开触点闭合,使J0仍保持通电状态,此时J1的断开,使灯泡熄灭。只要按钮不抬起,电路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即J1断开,J0闭合)。

        4、当按钮K抬起时,由于J1常开触点已断开,而K1_2触点的断开要前于K1_1触点的闭合,故J1仍处于断电状态,而J1常开触点断开,与K1_3触点的断开,使J0断电,由于C1的电压不能突变,使J0不马上断开,要延时一段时间,当C1电压放电下降到低于J0的释放电压时,J0才能断开,此时电路,J0与J1 皆处于断电状态。即开机时的初始状态,如再按按钮将重复以上动作。

        其动作时序图如下:

                 图二、继电器组成的双稳态电路的K1、J0、J1时序波形图

        从时序图二可见,按钮K1每按下2次,其继电器J1将改变一次状态,使灯泡的状态为:亮—灭—亮—灭 ……,从波形上看:J1导通的前沿对应头一个K1闭合的前沿,J1导通的后沿对应后一个K1闭合的前沿,J0导通的前沿滞后于头一个K1闭合的后沿,J0导通的后沿滞后于后一个K1闭合的前沿。

        图一的右侧图也是用J0与J1二只继电器及电阻与电容组成的双稳态电路,不同之处就是增加J2继电器,J2继  电器作用是用自身的2个常开与常闭触点代替左图中的K1按钮的多个触点,使该电路可适用于用一个电平脉冲信号控制J2,使其翻转: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24V)时,J2线圈电压=0V,故此时J2处于未导通断开状态,相当按钮K1处于抬起位。 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V)时,J2线圈电压=24V,使J2导通吸合,相当按钮K1处于按下位.

       对同用继电器组成的多级双稳态串联电路,除第一级双稳态用3个继电器外,以后各级均可用2个继电器组成,故组成N位2进制计数器需用继电器的个数为:2N+1。如组成2位16进制减法计数器(即8位2进制计数器),可用2×8+1=17个继电器组成。

        理解上面双稳态电路,就可以用多个用继电器构成的这样的双稳态电路,组成分频器或或2进制计数器。

           二、用多个继电器双稳态电路组成分频器或计数器

     下图是用9个小型直流继电器组成4位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图三、有继电器组成的4位二进制减法计数器原理图

       上图三中Z1与J1组成第1级双稳态电路,Z2与J2组成第2级双稳态电路,Z3与J3组成第3级双稳态电路,Z4与J4组成第4级双稳态电路。K1为计数按钮,它直接控制Z0继电器,用Z0的2个常开与常闭触点作为第1级双稳态的控制开关,Z1的一个触点除控制D1指示灯外,同时又与Z1的其它触点作为第2级双稳态的控制开关,Z2的一个触点除控制D2指示灯外,同时又与Z2的其它触点作为第3级双稳态的控制开关,Z3的一个触点除控制D3指示灯外,同时又与Z3的其它触点作为第4级双稳态的控制开关,Z4的常开触点控制D4指示灯。D1~D4指示灯亮表示该机双稳态输出为1,D1~D4指示灯灭表示该机双稳态输出为0。

       下面我们来分析该电路的动作原理,为配合原理说明,现将该电路各级晶体管动作时序波形图展示给大家:

            动作原理:

      1、开机初始化:图中电容C0与一只二极管串联后,与计数按钮K1的触点并联,开机前C1的电压=0,故开机瞬间,虽K1触点处于断开位,但因C1电压不能突变(仍保持=0),使Z0瞬间电压=24V,使其得电吸合,Z0的常开触点闭合,使Z1~Z4依次得电吸合,而J1~J4仍处于失电断开状态。随后通过Z0线圈电阻对C0充电,使C0的电压由0↑,使Z0的电压由24V↓,当Z0的电压下降低于它的最小吸合电压时,Z0由吸合变断开,在此过程中,只有Z0由吸合后又断开,而Z1~Z4仍保持吸合状态,故Z0常闭触点由开变闭后,使J1得电,延时0.1秒使J1吸合,而J2~J4仍处于断电状态,此时的指示灯为:D1、D2、D3、D4皆亮相当置数=1111。即与K1并联的电容起使计数器置数的初期化作用。

      2、第一次按下K1使Z0吸合,由于此时J1已吸合其常闭触点为断开,与之并联的Z0常闭触点的断开。使Z1失电断开,D1灯灭。Z0与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1仍得电闭合。

   当K1抬起后,Z0断开,J1因Z0与Z1的常开触点断开而失电,延时0.1秒断开,Z1的断开又是第二级双稳态的触发信号由开变闭,使J2得电,延时0.1秒J2吸合,此时J2闭合,J1、J3、J4处于断开状态。指示灯为:D1灭,D2、D3、D4亮。。相当数=1110

     3、第二次按下K1,Z0吸合—>Z1吸合,由于此时J2已吸合其常闭触点已断开,故Z1常开触点闭合使Z2失电断开,Z3与Z4仍保持吸合不变,Z1与J2常开触点闭合使J2仍得电闭合,Z2失电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使J3得电延时,0.1秒后J3吸合。当K1抬起后,Z0断开,但Z1仍吸合,但使J2失电延时0.1秒断开,而J1得电延时0.1秒吸合。此时状态为:J1、J3闭合。J2、J4处于断开状态。指示灯为:D1亮,D2灭、D3与D4亮。。相当数=1101。

      4、第三次按下K1, Z0得电吸合,由于此时J1已吸合其常闭触点为断开,与之并联的Z0常闭触点的断开。使Z1断电,D1灯灭。Z0与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1仍得电闭合。Z2与J2仍保持断电状态。

当K1抬起后,Z0断开,J1因Z0与Z1的常开触点断开而失电,延时0.1秒断开,Z1断开时Z2已断开,对J2无影响,此时:J3闭合,J1、J2、J4仍处于断开状态。指示灯为:D1、D2灭, D3、D4亮。。相当数=1100

…………

        从第一次按钮起,连续按计数按钮,D1~D4的状态为:1111-1110-1101-……-0001—0000—1111—……,可见该计数电路是4位2进制的减法计数器,又可称为一位16进制减法计数器。

如果Z1~Z4继电器都改用常闭触点去控制D1~D4灯泡,该计数器就可变为4位2进制的加法计数器,即一位16进制加法计数器。见下图:

        用继电器组成的计数器(或分频器),其计数脉冲频率较低(十几Hz以下),适用于低频或超低频脉冲计数或分频。该计数器(或分频器)的最大优点:抗干扰能力特别强,它比由晶体管或集成块、单片机等组成的计数器的抗干扰强的多,可在电磁的干扰极强的场合下可靠工作。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