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控PLC在冲床自动送料系统上的应用

楼主(2014-07-16):
1. 简介
   在该自动送料系统中,用户只需要对在提升机上放好材料,然后按动开始键就可以完成指定的冲压送料程序;同时还可以实现送料模式、自动送料、原点复位等功能;而且该设备还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有多种的保护措施,精度也达到厂工厂的使用要求。较好的解决了必须一对一手动送料进行冲压生产存在的问题。

2. 设备介绍
  冲床自动送料系统适用于普通冲床和深喉颈冲床,方便的在现有的冲床不做改动的情况下,增加一个自动送料系统作为辅机实现送料自动化。冲床自动送料系统主要由提升机送料装置、转盘送料装置、人机控制界面、PLC控制单元等部分组成,其中提升机送料装置由普通电机、气缸等部件组成,保证送料速度;转盘送料装置由伺服电机、减速机、保护气缸等部件组成,保证送料的精度和设备安全性;人机控制界面采用文本完成系统参数的设定、手动等功能,方便进行操作人员进行操作;PLC作为控制核心器件,采用汇控ID100-2614BTA的PLC。根据用户输入的参数并通过采集装置各个位置的状态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动作实现整个冲床送料系统的协调动作。整体框图如下:

3. PLC控制介绍
  控制系统采用汇控ID100-2614BTA的国产PLC,40点主机配有24点数字输入和16点晶体管输出。单机带8点高速响应输出最高频率50KHZ,可方便控制步进、伺服驱动系统,RS232通讯端口可实现与触摸屏或文本的通讯。
  冲床自动送料装置控制系统可预置送料方式,具有手动、自动回原点、手动微调、点冲、连冲、故障报警等功能。
  PLC控制软件采用梯形图形式编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初始化程序:自动寻找机床原点并记忆;在运行过程中会自动找原点信号,通过确认各个传感器的状态,保证整个系统的自动运行;
  2)自动连冲程序:通过读取输入的参数,协调各个执行机构及电机的有序工作。
  3)手动程序:通过响应各个按钮及传感器的状态,完成用户要求的动作;
  4)断点、故障响应程序:对包括突然断电、设备故障、急停、人为因素等造成的故障和意外情况做出响应处理的程序,以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5)系统调试程序:主要用于在设备调试阶段和现场安装、维修的过程中,方便人员操作.并且可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对故障的查找定位及排除故障起到重要的作用。
4. 结束语:
    本系统是一个要保持恒温和恒压的系统,由于压力温度各个要素之间都有影响,所以在系统设计初期制定了多种方案,有高低位启停方案,双PID控制双变量输出方案,经过实际运行,此方案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

网友A(2014-12-19):
你的程序呢?我是来看程序的。

网友B:
没有程序?? 程序分享出来给我们学习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