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控PLC在拌胶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07-16):
1. 简介
   在化工、冶金、轻工等行业中,有许多是当某一变量的变化规律无法预先确定时,要求被控变量能够以一定的精度跟随该变量变化的随动系统。本文将以刨花板生产线的拌胶机系统为例,介绍广州广州汇控PLC在随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2. 工艺过程及控制要求

    拌胶机工艺流程如上图所示。刨花由螺旋给料机供给,压力传感器检测刨花量。胶水由胶泵抽给,用电磁流程计检测胶的流量;刨花和胶根据一定比例送到拌胶机内搅拌,然后将混合料供给下一道热压机工序蒸压成型。
刨花料斗中的刨花由给料电机进行给料,有一个刮板称调节刨花的给料量,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刨花的流量,通过这一流程,把刨花送入到搅拌机中。右侧是胶的给料,通过胶泵电机抽入到搅拌机中,由流量计对胶量进行检测,胶泵电机可以进行调速,来控制胶的给料量。把刨花和胶注入到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以后把料送入到下一工序中。
控制要求:要求控制系统控制刨花量和胶量恒定,并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即胶量随刨花量的变化而变化,精度要求小于3%。
  3. 系统控制方案
    根据控制要求,刨花控制回路采用比例(P)控制,胶量控制回路采用比例积分(PI)控制,其控制原理框图如下图所示,随动选择开关SK用于随动或者胶设定方式的转换。

   上方回路为刨花量的控制回路,下方为胶量的控制回路。在刨花量的控制回路中,首先对刨花量进行设定输出,然后通过压力传感器,对实际的刨花量进行比较,然后把偏差,送入到PID的P比例运算控制。然后把运算结果送入到执行器,去调节刨花给料电机的转速,从而控制刨花的给定量。这样就形成了PID的闭环控制系统。
   在胶的控制回路中,有2种设定形式,1种是胶的固定输入,1种是随动方式(就是胶的设定值,根据刨花量的实际值,进行随时变化)。使用SK开关进行切换。用胶的流量计把胶的实际流量测量出来,与设定值进行偏差运算,把偏差输入到PID运算中,进行PI运算。把运算结果送到执行器,来调节胶的实际给定量。
  4. PLC的选型
   拌料机控制系统输入信号有7个,其中用于启动、停止、随动选择的3个输入信号是开关量,而刨花给定、压力传感器信号、胶量设定、流量计信号4个输入信号是模拟量;输出信号2个,一个用于驱动调速器,另一个用于驱动螺旋给料机,均为模拟量信号。另有几个开关量输出点。
选用广州汇控ID100-1006BRA、ID100-4AD和ID100-2DA。电机调速使用变频器V/F控制。刨花设定、胶量设定使用外部电位器进行输入。具体I/O配置如下:

  6.总结
   使用广州汇控能源科技的PLC的PID运算指令,能较好的完成自动调节的运算任务。在现场运用中,可以实现3%的控制精度,完全满足客户的需要。

网友A:
额……有点课本的意思,如果在加上梯形图,和详细注释,就是一个不错的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有点课本的意思,如果在加上梯形图,和详细注释,就...

意见采纳,我回去在修改修改,新手上路,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