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系统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16):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系统中有24VDC的电磁阀,需要大电流电源模块,还有接近开关也需要24VDC电源

  是否可以公用一个直流电源呢?

2、220VAC的机床控制变压器,是否还需要一端接地?

网友A:
很好了解一下了谢谢啊

楼主:
楼上的这是算回答呀,还是也在等着看结果呢?

网友B:
1.可以,看到过很多低成本系统就是这么干的。当然,我一直是分开的。

2.需要。这是安全标准,因为这样可以限制次级端的危险电压。

楼主:
受教受教,多谢,冰川兄,机床控制变压器我都是悬空处理的,感觉和其他的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