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水泥行业,粉尘比较大接触器损坏率比较高我们该怎么办?

楼主(2014-07-16):
如题请问在水泥厂或者石灰厂,粉尘比较大接触器损坏率比较高我们该怎么办?

网友A:
加强电控箱防护等级

网友B:
可以使用无触点接触器。。。

有空可以百度一下。。。

比如:这个10年不知道谁打的论坛广告http://bbs.gongkong.com/D/201012/358508_1.shtml

网友C:
把柜子做到IP65防护等级以上,柜内散热用半导体空调,进出线用防水接头以保证防护等级不降低,如此保证跟常规室内环境一致寿命

网友D:
建议用可控硅控制,免除拉弧

网友E: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

网友F:
国产正品CJ20系列接触器,如正泰,就是专门对付这种环境的。

一定要正品。

网友:
俺们这里有粉末冶金企业,接触器 损坏率更高,没坏的铁芯进铁粉后嗡嗡叫。比较好用的是CJ20 系列接触器。做 个密封好的电柜效果不错。

楼主(2014-08-25):
他们推荐了一款无触点接触器,大家看看能好用吗?

楼主(2014-12-04):
垦创无触点接触器,带真正辅助触点功能,可以完成自锁和互锁控制,质量稳定!有意者请致电:13964433567   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