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输出指示线圈所控制的上升缘接点指令”?

楼主(2014-07-16):
自己没有积分……本人初学者,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在永宏的PLC手册第13节中,关于FUN140的说明如下:

DN-定位完成的说明如下:

每一步定位点完成后,输出指示〝DN〞会一直维持 ON;如果不想让输出指示一直维持

ON,则在每步定位点完成后,利用输出指示线圈所控制的上升缘接点指令将 WR+1 缓

存器内容清除为 0,就可以实现。

这里面说的“输出指示线圈所控制的上升缘接点指令”是指什么?还请举个例子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A:
就是定位完成信号的上升沿,比如你输出指示的DN是M0吧,也就是让MO的上升沿将WR+1清0,具体可加我QQ254489112

网友B:
如果知道“上升缘接点”,则可以理解那句话;如楼上所说,“输出指示线圈”是指DN控制的线圈。

网友C:
应该是利用DN输出继电器的上升沿,把WR+1寄存器内容清零。

网友D:
140指令DN后面你自己接的是什么线圈就是什么咯,采其上升沿信号复位WR+1.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明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