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如何实现脉冲输出频率的实时变化

楼主(2014-07-16):
想做一个伺服电机转速实时控制系统,PLC型号FX3U,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现在只能以固定的速度转动,求教如何改变脉冲输出频率从而改变电机速度,比如说用调速旋钮。有程序的发邮箱:hanyunke126@126.com

网友A:
第一,你有没有触摸屏?如果有,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速度

第二,如果你没有用触摸屏,可以外加按键或电位器进行调速

方法有很多种,具体看你用的什么样的硬件,还有你想怎么样调速?停止后调速还是运行中调速?精确调速还是模糊调速。

具体可加QQ254489112交流

网友B:
可以用一个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来设定和修改啊!!

网友C:
脉冲的频率用一个寄存器,外部的不同接点触发不同的数据发送到此寄存器

网友D:
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转时是不能变换速度的,在速度控制模式或转矩控制模式下才能在运转中变换运转速度。

网友E:
你可以用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来设定和修改参数。

网友F(2015-01-10):
学习了,,,,,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G:
你可以用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来设定和修改参数

网友H(2015-03-05):
如果使用三菱本体进行脉冲输出,这种功能是无法实现的,至少是应用手册中是无法在定位中进行变速处理,除非你放弃位置控制.

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可以考虑使用相应的定位控制模块,这些模块中是具有这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