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是哪种镇流器?电子?电感?

楼主(2014-07-16):
有一个宝视达台灯,最近貌似灯管坏了,想换飞利浦的灯管,但是飞利浦的貌似只支持电感镇流器的。。不清楚自己这个台灯属于哪种,求帮助。。。

网友A:
电感整流器居多,上网查一下型号就明确了

网友B:
 电感式整流器与一般的电子式区别 大吗 ?

网友C:
这是电子的,电感的启动电压大,你先试试,不行的话在买电感的镇流器

网友D:
直接更换   我以前换过   正常

网友E:
普通的日光灯管,电感式与电子式镇流器通用(台灯是否有区别,不知道);

电感式镇流器,没有电子元件。

网友F:
直接换,我的就是如此

网友G:
这个是电子整流器,电感的就一个线圈,很重的那种

网友H:
照片上的是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是交-直-交形式,50Hz的交流电源,整流后为300V,2个三极管和反馈线圈组成振荡电路,把直流变成20KHz的高频交流,在经电感限流供给灯管。变成高频的目的就是减小限流电感,可以用铁氧体磁心。

网友H:
硅钢片做铁芯的电感线圈,做日光灯的限流,这就是电感镇流器,很重,用铜、铁量大。

网友H:
灯管不分用于哪种镇流器,电感、电子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