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桌面登录

楼主(2014-07-17):
请教下: 我用花生壳做内网映射,注册域名并设置主机映射后,能远程控制被控计算机,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连接对方电脑后,被控计算机就处于windows登录界面。不能看到我在被控计算机上的操作。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花生壳 远程连接是 直接操作吧?

为什么 我家的 花生壳 用 TP LINK 路由无法登陆 ?

网友B:
俺不想玩这些狗 B 东西,都不是正常人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 远程连接是 直接操作吧?为什么 我家的 ...

什么叫直接操作?我用的花生壳客户端。不是嵌入式登录

网友C:
楼主,你的路由器是不是外网IP和WAN口IP是一致的啊?我正在做远程摄像头监控,可是外网IP和WAN口IP不一致,导致没法端口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