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 507报警

楼主(2014-07-17):
西门子802D系统,A轴驱动507报警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611U偶尔出现B507、B508报警的维修_西门子数控伺服驱动系统

故障现象:某配套SIEMENS 802D的数控铣床,开机时不定期地出现伺服驱动器(611U) 报警B507、B508等,机床停机后重新起动,通常可以恢复工作。分析与处理过程:611U伺服驱动报警B507、B508的含义分别是: B507:电动机转子位置检测错误。B508:脉冲编码器“零位”信号出错。以上两个报警都与编码器检测信号有关,一般情况下是属于编码器不良,通常应更换编码器解决。 但是,在本机床中,由于重新起动系统后,伺服故障能自动清除,而且只要起动完成,机床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故可以认为故障的真正原因并非编码器存在故障,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仔细观察发现,该机床的伺服驱动器在开机通电后,状态可以自动进入RUN状态,表明驱动器可以通过硬件的自检,进一步证明编码器无故障。检查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发生过程,发现故障每次都是在驱动器“驱动使能”信号加入的瞬间发生,若此时无故障,则机床就可以正常起动并工作。因此,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伺服系统电动机励磁加入的瞬间干扰引起的。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的第四轴(数控转台)电动机是使用中间插头连的,电动机的电枢屏蔽线在插头处未连接;经重新连接后故障现象消失,机床恢复正常。

网友:
昨天我断开电机驱动线开机,507报警消失,报607,我满以为确实是驱动地线有问题,但我查过了,驱动电机地线应该完好,507报警让未解决,请各位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