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取反操作

楼主(2014-07-17):
最近在学习三菱PLC(FX3GA)编程,对于梯形图实在不太了解。

以前从事的是单片机的开发,感觉梯形图的编程思想和C/C++语言差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如下的操作

int main( void ) {

   int t0 = 0;

   bool M10 = false;

   if ( M10 ) {

       // 某些操作1

   } else {

       // 某些操作2

   }

   if ( t0 < 20 ) {

       t0++;

   } else {

       M10 = !M10;

       t0 = 0;

   }

}

用梯形图怎么才能比较简单的实现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Luck~~~~~~~~~`

谢谢您的帮助。

我想知道第8步,M10会不会只能维持1个周期的OFF啊?

网友B:
高级语言都会用了,梯形图看看就懂了,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语言都会用了,梯形图看看就懂了,很容易上手的

前一个项目用倍福PLC,纯ST语言编,还有得心应手的感觉,现在到了梯形图编程,思维都需要变了。

网友:
将高级语言转换成循坏执行的程序,然后将循坏部分转换为PLC的程序

高级语言一般不是循坏执行,而PLC是循环执行的,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的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