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14-07-17):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了负荷开关于其他的开关的区别和联系,那么大家是否理解和消化了呢?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是否有总结出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呢?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的专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

  从传统角度来讲,负荷开关与断路器是有很大区别的。负荷开关主要用于开断和关合负荷电流,负荷开关可以和高压熔断器联用使用,来替代高价的断路器,切断故障电流,也就是短路电流,这样,也就决定了负荷开关的灭弧功能相对较弱,降低了制造成本。

  也正是因为传统是负荷开关不用来切断故障电流,就没有必要和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连接,因而大多数负荷开关是手动操作,不能电动操作。

  而断路器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不但要能开断和关合负荷电流,还要能够切断故障后的短路电流,就必须和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连接,因而具备手动和电动的合、分闸功能。

  但从近代来看,特别是国外技术的引进,负荷开关制造的越来越象断路器,个别负荷开关加大了灭弧能力,增加了电动操作功能。

  专门对付电流(故障电流、额定电流)的开关是断路器,断路器断口绝缘水平很低,故对付过压能力很弱。

  专门对付电压(断口绝缘水平很高,可对付很高的断口耐压值)的开关是隔离开关,俗称刀闸,隔离开关不能对付任何大的电流,额定电流及短路电流,可切小电流环流。

  而负荷开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开关,可对付电流(额定电流),可对付电压(断口绝缘水平比断路器高,但比隔离开关低),但负荷开关虽可开断和关合额定电流,关合短路电流,却严禁开断短路电流。因负荷开关无法开断短路电流,故提供远后备保护就必须加装熔断器。

  以上就是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的介绍,大家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继续总结。

网友A:
断路器是一种很基本的低压电器,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功能,有保护线路和电源的能力。

断路器一般由触头系统、灭弧系统、操作机构、脱扣器、外壳等构成。当短路时,大电流(一般10至12倍)产生的磁场克服反力弹簧,脱扣器拉动操作机构动作,开关瞬时跳闸。当过载时,电流变大,发热量加剧,双金属片变形到一定程度推动机构动作(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现在有电子型的,使用互感器采集各相电流大小,与设定值比较,当电流异常时微处理器发出信号,使电子脱扣器带动操作机构动作。

  空气开关和断路器的用法与功能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一般空开用在负荷较小的场合,断路器一般用在负荷相对较大一点的场合!

  根据所采用灭弧介质的不同,断路器包括空气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真空断路器、SF6断路器、油断路器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由于电压多为220~380V,断路器灭弧介质为空气,故称空气开关或断路器都对。但对于电力系统来说,就要具体对待识别了。

低压断路器也称为自动空气开关,可用来接通和分断负载电路,也可用来控制不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它功能相当于闸刀开关、过电流继电器、失压继电器、热继电器及漏电断路器等电器部分或全部的功能总和,是低压配电网中一种重要的保护电器。

低压断路器具有多种保护功能(过载、短路、欠电压保护等)、动作值可调、分断能力高、操作方便、安全等优点,所以目前被广泛应用。

  结构和工作原理

  低压断路器由操作机构、触点、保护装置(各种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

  低压断路器的主触点是靠手动操作或电动合闸的。主触点闭合后,自由脱扣机构将主触点锁在合闸位置上。过电流脱扣器的线圈和热脱扣器的热元件与主电路串联,欠电压脱扣器的线圈和电源并联。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吸合,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主触点断开主电路。当电路过载时,热脱扣器的热元件发热使双金属片上弯曲,推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当电路欠电压时,欠电压脱扣器的衔铁释放。也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分励脱扣器则作为远距离控制用,在正常工作时,其线圈是断电的,在需要距离控制时,按下起动按钮,使线圈通电,衔铁带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使主触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