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120能用手持编程器和上位机通讯吗

楼主(2014-07-17):
能用手持编程器和上位机通讯吗!拆开手持编程器找到并引出232线和上位机通讯么?

网友A:
估计是不行的

和电脑连接需要一个模块

需要可以联系交流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

网友B:
应该协议不公开的。

网友C:
何必要这么整呢?

串口模块也不贵,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