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操作GPPW8.86

楼主(2014-07-17):
用WIN7操作gppw8.86   在线读取plc程序的时候   进度走到一半时就卡住不动了  必须强制关闭gppw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才能又启动gppw    结果还是一样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一般是系统有问题

32位的win7用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打开的时候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