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哪个模拟量量程设置正确

楼主(2014-07-17):
传感器输入信号为 4-20MA  通道量程选-12ma-+20ma 还是-20ma-+20ma

网友A:
都可以的,只是对应OFFSET值的CR调整一下就好,顺便问一下用的模块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4-20MA是标准信号,如果该模块不支持直接把这种模块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只是对应OFFSET值的CR调整一下就好,顺...

EH2 04AD

网友A:
如果模块型号是04AD-H3,有标准的4-20mA模式选择,如果是04AD-H2,则只要选-12mA-20mA,这个模式下0对应4mA,4000对应20mA

网友C(2014-11-10):
这个选哪种都差不多,只要把线性关系搞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9-19):
传感器输入信号4-20mA, 量程可以包含了4-20mA就可以了, -12~+20 或者-20~+20都包含了它,所以都可以适用。

网友E: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