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时间读取和运算

楼主(2014-07-17):
其一:读取PLC内部时间时,假设存放在VB100开始的字节里,先把字节转化为整数,已经是整数了,为什么还要用BDC码再转化成整数。

其二:时间是字节,小时在B_I转化后,存在VW100里,那么分钟再B_I转化后,只能存在VW102里,因为小时占两个位置,表示理解不了。B是字节,位数是8位,W不是整数吗,位数32位,怎么会一个VW100不够放一个字节呢

其三:在某一刻,按下I0.0,读取瞬时时间并转存,可以做到吗

其四:在二的基础上,对这个存下来的时间值加上一定值,并保持它时间的格式(即进制问题上,加上的秒钟使得整体大于60 ,那么自然要进位,同时自身减1)

网友A:
还是先去看看书好

网友B(2018-09-19):
1)内部时间本身以BCD码的形式存在,所以第一步只是把字节转到字,它还是以BCD码形式存在,第二步还要执行一次BCD转字才是真正转成要使用的字。

2)如果小时和分钟都放VW100里面,那就是还是重叠了, 不转直接它肯定够放的.好比一个表格里面写一个字,如果一个表格里面两个字都写重叠在一起,它就不是原来理解的那个字了。

3) 可以,使用上升沿触发读时间值。

4)问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