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报F0002(过电压)

楼主(2014-07-17):
西门子430变频器,负载为110KW风机,0-55HZ调频。遇到两个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1、之前在减速时报故障F0002,延长减速时间(150s)后,运行一段时间无故障,最近一次正常运行未调频报F0002不知道原因所在。

2、风机在53HZ下运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基本到达电动机额定电流(198.7A),55hz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电流已经到达230A左右,应该怎么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A:
1.首先确定一下你的负载是否为小马拉大车

2.运行过程中报过压,若减速时间已经设的很长了,建议测一下DC+与DC_,若实际没过压,建议重新做电机辨识,或者是调整控制曲线,可能选的控制曲线不合理导致

3.关于输出电流大,建议查电机参数,其次这一点我不太理解你降低输出电流是什么考虑,若小马拉大车电流必然会大,只要变频器不报警,说明在变频器的过载范围内,只考虑你电机能不能长期运行了

网友B:
风机是二次方负载,当转速上升一点的时候,电流会上升很多。一般不建议超过额定频率使用。

网友C:
把P1082调到48hz左右,P1300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