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控硅触发输出的理解

楼主(2014-07-17):
在一台小试的反应釜上有一台温度控制调节器,有两个接线端子标示为“可控硅触发输出”,接的是发热电阻丝,用于给小试反应釜加热,在此向各位大师询问一下,可控硅触发输出,输出的是什么,需要怎么理解?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输出并不是触发输出,而且可控硅输出。俗称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就和普通继电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