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17):
原理图如下:在现场的时候发现在DCS或者本地PID控制仪自动控制的时候,会出现控制器给定20mA,而阀门执行机构无输出,量KA1或者KA2两组触点输入端是有电流信号给定,而在它的输出侧无电流,也即没有电流信号送给执行机构,导致阀门一直为关闭。这种现象是偶尔出现,也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出现。是不是用中间继电器来切换4~20mA信号不可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求助

网友A:
关键看你输出是否是标准的4-20MA的信号,其实有时候在现场情况下可以使用开关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输出是否是标准的4-20MA的信号,其实有时候...

是标准的4~20mA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