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RG指令进行原点搜索时,plc如何设定

楼主(2014-07-17):
想使用PLC的ORG指令进行原点搜索,该怎样进行PLC设定,在哪里设置,还有原点输入信号一定要接在00,01位吗,接在别的输入端口行不行?

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该怎样进行PLC设定,在哪里设置?

在PLC设置中,脉冲端口

还有原点输入信号一定要接在00,01位吗?

一定

网友B:
是的输入信号 是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输入信号 是固定 。

 谢谢,设置找到了

网友C(2015-02-02):
i 不错应向你学习多多指

网友D(2017-10-18):
 不错应向你学习多多指

网友E(2018-08-02):
引用 网友B:
是的输入信号 是固定 。

请问您有遇到过原点可以搜索,但是遇到极限点不反转吗,我设置的也是反转1

网友F: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