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系统降损节能的措施分析

楼主(2014-07-17):
  配电网的降损节能工作不但可以减少用户电费支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挖掘配电设备供电能力,而且对国家能源利用、环境保护、资源优化配置极为有利。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采用传统降损节能措施的同时,应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用电管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1.1指示管理
  用电管理部门应进行线损理论计算,并与实际情况相比较,以获得较合理的线损指标,将指标按年、季、月下达给各基层部门并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另外,还应将用户电表实抄率、电压合格率、电容率可用率、电容器投入率及节能活动情况等列人线损小指标考核,奖罚分明,调动员工管理积极性。
  1.2无功管理
  除进行正常的功率因数考核外,针对一些用户只关心功率因数是否大于0.9,对无功倒送不加重视的情况,有选择地在用电量大、功率因数接近1的用户处装设双向无功电度表;根据负荷用电特点,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投切依据。
  1.3谐波管理
  随着电网中非线性用电负荷,如整流设备、电熔炼设备、电力机车、节能器具、荧光灯、电视机、电脑等的大量增加,配电系统中谐波污染日趋严重。谐波不仅会使系统的功率因数下降,而且在设备及线路中产生热效应,导致电能损失。因此,用电管理部门应对本系统的谐波存在和污染程度进行检测,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应采取谐波抑制措施。
  1.4计量管理
  正确的电能计量既是降低线损的依据,也是考核技术经济指标的依据。对电度表应定时检查、校验,及时调整倍率,降低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对于关键部位的电度表尽量采用先进的全电子电度表,并尽可能的推广集抄系统。
  1.5统计分析
  分区、分片、分电压等级进行线损统计,定期分析线损现状,分析电压、无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线损指标的完成。做好月、年度线损率曲线,掌握系统有功、无功潮流、功率因数、电压及线损等情况,为满足下年度负荷增长、提高电能质量、系统经济运行及制定降损措施提供依据。
  2、配电系统降损节能的技术措施
  2.1合理使用变压器
  应根据生产企业的用电特点选择较为灵活的结线方式,并能随各变压器的负载率及时进行负荷调整,以确保变压器运行在最佳负载状态。变压器的三相负载力求平衡,不平衡运行不仅降低出力,而且增加损耗。要采用节能型变压器,如非晶合金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仅为S9系列的25%~30%,很适合变压器年利用小时数较低的场所。
2.2重视和合理进行无功补偿
  运行中的变压器,其消耗的无功功率是消耗的有功功率的几倍至几十倍。无功电量在电网中的传输中造成大量的有功损耗。一般的配电网中,无功补偿装量安装在变压器的低压侧系统中,通常认为将负载功率因数补偿到0.9-0.95已是到位,而忽视了对变压器的无功补偿,即对高压侧的补偿。
  合理地选择无功补偿方式、补偿点及补偿容量,能有效地稳定系统的电压水平,避免大量的无功通过线路远距离传输而造成有功网损。对配电网的电容器无功补偿,通常采取集中、分散、就地相结合的方式;电容器自动投切的方式可按母线电压的高低、无功功率的方向、功率因数大小、负载电流的大小、昼夜时间划分进行,具体选择要根据负荷用电特征来确定并需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2.2.1高层建筑或住宅聚集区单相负载所占比例较大,应考虑分层单相无功补偿或自动分相无功补偿,以避免由一相采样信号作无功补偿时可能造成其它两相过补偿或欠补偿,这样都会增加配网损耗,达不到补偿的目的。
  2.2.2装设并联电容器后,系统的谐波阻抗发生了变化,对特定频率的谐波会起到放大作用,不仅对电容器寿命产生影响,而且会使系统谐波干扰更加严重。因此有较大谐波干扰而又需补偿无功的地点应考虑增加滤波装置。
  2.2.3对低压配电线路改造,扩大导线的载流水平
  按导线截面的选择原则,可以确定满足要求的最小截面导线;但从长远来看,选用最小截面导线并不经济。如果把理论最小截面导线加大一到二级,线损下降所节省的费用,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把增加的投资收回。导线有功功率损耗:
  Px=3IjsR0L×10-6(kW)
  式中:Ijs-计算电流,A;
  R0-导线电阻,12/km;
  L-导线长度,m。
  导线截面增加后,线损下降:
  ΔPx=3IjsΔR0L×10-6(kW)
  ΔWx=3IjsΔR0Lt×10-6(kWh)
  式中:ΔPx-线损有功功率损耗下降值,kW;
  ΔWx-线路有功电能损耗下降值,kWh;
  ΔR0-线路电阻减少值,12/km;
  t-线路运行小时数,h。
设每千瓦时电价为B元,两相邻截面电缆每米价格相差E元,则截面加大后,减少的线损电费M和增加的线路投资N各为:
  M=ΔWx×B(元)
  N=E×L(元)
  若M=N,则节省电费与增加投资相等,可得:
  t=E/3IjsΔR0B×10-6(h)
  假设VV22-0.6/lkV四芯电缆埋地敷设,计算电流为环境温度30℃时的相应载流量,
 以上的计算仅考虑线路的有功损耗,未考虑截面加大后温升下降的影响。截面加大后线路无功损耗也会有所下降。
  由于导线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0年以上,加大截面节能降损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2.3减少接点数量,降低接触电阻
  在配电系统中,导体之间的连接普遍存在,连接点数量众多,不仅成为系统中的安全薄弱环节,而且还是造成线损增加的重要因素。必须重视搭接处的施工工艺,保证导体接触紧密,并可采用降阻剂,进一步降低接触电阻。不同材料间的搭接尤其要注意。
  2.4采用节能型照明电器
  据统计,工业发达国家中照明用电约占总用电量的10%以上。随着我国居民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公用场所对照明要求的逐步提高,照明用电比例逐年递增。根据建筑布局和照明场所合理布置光源、选择照明方式、光源类型是降损节能的有效方法。如1只20W电子节能灯的光通量相当于1只100W白炽灯的光通量。推广高效节能电光源,以电子镇流器取代电感镇流器;电子调光器、延时开关、光控开关、声控开关、感应式开关取代跷板式开关应用于公共场所,将大幅降低照明能耗和线损。
  2.5调整用电负荷,保持均衡用电
  调整用电设备运行方式,合理分配负荷,压低电网高峰时段的用电,增加电网低谷时段的用电;改造不合理的局域配电网,保持三相平衡,用电均衡,降低线损。

网友A:
降损节能  给国家省下来不少投入呢

网友B:
配电系统知识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高压熔断器,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
   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0、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1、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2、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3、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