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HMI通讯不上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4-07-17):
        PLC与HMI通讯不上主要是有3点原因:
  1, PLC的类型你选对没有,是三菱的还是西门子,具体的如果是S7-200就只能用S7-200,S7-300直接连接的话就要用S7300MPI,一般的PLC只要是支持MODBUS的协议的基本都是可以跟Samkoon的HMI连接的,这个时候你的PLC类型就选择MODBUS RTU.
  2,还有就是PLC属性的设置,它的站号,IP地址输入正确与否以及s7-200、s7-300与以太网的练级设置是否良好.
  3通讯的参数设置一定要一致,波特率啊,校验,停止位等等PLC要跟HMI一致.
  4,就是通讯线的阵脚定义了,你用什么PLC,RS232还是RS485?
  那么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设置有问题了?
  用在线模拟,首先你先把PLC直接跟电脑连接在一起,用PLC的软件跟永宏PLC通讯上,软件关掉PLC的软件,运行你将要下载到HMI里面的图片,保存,编译,在线模拟,如果PLC跟电脑连接上了,那就是第3点通讯线有问题,换根线就OK了.
  如果在线模拟通讯不上,那证明你的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上面就是HMI设置通讯参数的位子,可以依次来设置.

网友A:
分硬件和软件,一项一项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