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松下 MEWTOCOL 协议

楼主(2014-07-17):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给松下 FPX 编程口 %01#WCSX0000028CR   %EE#WCSX0000029CR   %01#WCSX0000028CR  等等试过很多例子了 PLC里面暂无程序, 通讯波特率,停止位等一致,但是为什么PLC没有一点数据返回,没有一点的反应啊啊??

网友A:
这样本来就不行。。。。

楼主:
请教怎样才行呢?是调试软件不匹配吗?到底什么问题,快疯了!

楼主(2014-10-02):
已经解决,谢谢工控网的平台

网友B(2015-01-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工控网的平台

请教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和你出现一样的问题.邮件联系:458621196@qq.com

网友B:
兄弟,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请赐教于我,谢谢!我的qq:458621196

网友C(2015-05-18):
兄弟我也是,求教474705233@qq.com

网友D:
按十六进制发送看看啊

网友E(2015-07-0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工控网的平台

怎么解决的,都被这问题烦死了,求教解决方法QQ616514051,发邮件也行 谢谢啦

网友F(2015-11-10):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谁知道,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G(2016-03-10):
麻烦分享下,谢谢。ddcnuanhuakaishi@163.com

网友H:
  1. 确认通信配线是否正确,232 SD-RD;RD-SD;SG-SG;  485 +-+ ---;

  2. 确认是否按ASCII形式发送;

3.指令最后CR为ASCII码回车,直接敲回车键,不要输入CR;

网友I(2017-04-05):
利用ASCII码发送.

网友J(2017-11-02):
楼主,你好!真心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呀?着急死了。恳请赐教!

不胜言谢!!!!576836514@qq.com

网友K(2018-06-28):
这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xdpan@sunnyoptical.com

网友L:
看看,希望有用,别是忽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