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键盘

楼主(2014-07-17):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师们,我使用文本输入功能,使用ASCII键盘在离线模拟输入的时候,键盘怎么会移动啊?

网友A:
软件里面设置,一般都是固定一个角,设置浮动就可以移动了

应该是电脑仿真时配置不够用

网友B:
因为软件默认的4号窗口ASCII Keyboard上有个功能键做的“蓝色的控制条”,点一下蓝色控制条再点其它地方,键盘就会移动,如果不想键盘移动,取消这个功能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