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仿真程序时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这是 什么仿真软件 吗

网友B:
我也是困惑,只看过S7PLCSIM的仿真,这个仿真还真是没有见过。

楼主:
工控论坛上就有,用过的指教下

楼主:
是不是这个仿真软件无法识别SCR指令啊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s7-200的仿真软件,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准确,毕竟不是官方开发的,比如定时器,计数器,几个常用的指令,仿真起来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s7-200的仿真软件,有些作用,但不...

那可以交流交流,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的

楼主:
我之前怀疑是程序问题,但是又试了一下最简单的程序段,发现还是会报相同的问题,应该是该仿真软件无法识别SC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