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C4 外部自动运行

楼主(2014-07-17):
请问,KUKA C4 的机器人需要和外部控制PLC进行DP通讯,需要实现机器人“外部自动运行”功能,谁能指导一下关于机器人如何实现“外部自动运行”,也就是要实现机器人第一次选定好运行程序后,中途急停了或者因故障导致机器人停机,机器人驱动会下电“触摸屏上方的驱动显示颜色会变灰”,怎么能够不使用机器人示教盒使用外部控制PLC进行DP通讯使机器人驱动上电并运行!谢谢!!!

网友A:
做过几次    等上班时候在慢慢回答

网友B(2014-10-25):
希望有好心人能回答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过几次    等上班时候在慢慢回答

大神,你能不能也给我说一下,我最近也在做  谢谢  767973538@qq.com

网友C:
你中断程序做好了吗?而且还要配置外部驱动程序,Config下面的use globals 下面也要配置哦

网友C:
这是我用的中断程序

DEF ROBOT_STOP()

INTERRUPT OFF 28

$FLAG[1]=TRUE

BRAKE

HALT

;KUKAMESS(13)

WAIT FOR RESET_SIGNAL

WAIT FOR RESUME_SIGNAL

$FLAG[1]=FALSE

INTERRUPT ON 28

END

网友D(2017-10-14):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中断程序DEF ROBOT_STOP()IN...

WAIT FOR RESET_SIGNAL

WAIT FOR RESUME_SIGNAL

这两个信号器有什么作用啊,用这种方法让机器人停止其他地方还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E:
机器人外部模式需要加载名称为cell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