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700T故障

楼主(2014-07-17):
如何判断PWS700T内部线路板上两个电容223J的好坏?

上电背光灯一闪一闪打不着,蜂鸣器滴滴响,这是不是内部电容223J的问题?

网友A:
你应该找厂家,这么问谁回答的清楚呀

楼主:
我已经遇到这种故障好多次了!!!

楼主:
我已经遇到这种故障好多次了!!!希望得到故障原因,看是内部器件的问题还是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B(2014-10-16):
这款人机早已停产,连我们厂家都不一定有这种人机的备件了。

电容放置多年,还能好用么?

至于是不是223J的问题,你可以联系下我们。维修意义不大。

楼主(2015-11-03):
使用PWS6500S-S代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