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700T维修

楼主(2014-07-17):
触摸屏PWS700T在使用几年后,有哪些故障出现?如何解决?

网友A:
额。。。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具体有哪些常见故障????

网友B:
电源 液晶 背灯等

楼主: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些!!!!!

网友B:
你想搞维修还是做什么?

楼主:
我在使用这种屏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故障!如黑屏,蜂鸣器响等

楼主(2014-08-21):
我在使用这种屏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故障!如黑屏,蜂鸣器一直响就是背光灯一闪一闪亮不了。

楼主(2014-09-29):
我在使用这种屏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故障!如黑屏,蜂鸣器一直响就是背光灯一闪一闪亮不了。是不是内部的哪个电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