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VP-06AD模块问题

楼主(2014-07-18):
06AD读取的扭矩值是用CR6里面的值  如FROM 0 6 D100 1  但是原始状态  读出来不是0  我该如何将读数请0

网友A:
没听说有06AD这个型号,只有06XA,不同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对应的CR编号会有区别,最好要提供完整的型号;输入值取决于你的模拟量信号来源,没有清除这种说法,如果是说传感器按情况应该没有信号或者是0状态(比如0V或4MA),而模块这里有读数的话,那么就检查两个方面,一是输入类型是否正确,二是外部有没有干扰。

网友B:
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值是只读的,一般通过“斜截式”(y = kx + b)可以求出相应的电压值或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