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伺服收不到脉冲

楼主(2014-07-18):
请问我的伺服放大器突然收不到脉冲了,之前是可以正常接收脉冲的,接线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换了脉冲输出端口同样只有plc发出脉冲,伺服却收不到脉冲了,电机试运行正常,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伺服上应该有监控收到多少脉冲的;

2、如果监控脉冲数为0,可以检测下脉冲方式的参数有没改动过;

3、如果脉冲方式两边一至,则检查下脉冲线的公共点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B(2017-02-08):
怎么接线的 求告知啊